变频器节能原理

楼主(2013-11-05):
求助下~变频器节能的原理是什么?网上有解释,不过还是想请教下各种人士详解~

网友A:
说太麻烦,你还是在网上查一下资料吧

网友B:
各种人士也是跟网上学的

网友C:
节能原理?最基本的就是负载,如果负载是变化的,或者长期都是低工况运行,用变频器才有意义,否则如果长期都是满载运行,变频器就不可能节能了。

网友D:
楼上版主讲的很好呦,我赞同。

说用变频器节能,其原理主要是提高驱动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因为,变频器对电源网侧的功率因数都很高,一般功率因数都在0.9以上,驱动电机的效率也是很高的。所以电机如果工作在变化的负载周期,用变频器与不用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会显著。但如果电机连续工作于额定负载,电机本身的效率和功率因数也都很高接近0.9,那它用不用变频器节能效果就不显著了。基本持平。

网友E:
恩,施耐德的产品性价比高,功能强大,节能效果明显,工作稳定性强,而且易于操作。适用于石油石化、电厂、热力供暖等领域。

网友F:
这种专业的帖子我觉得还是找专业人士解答吧,网上的答案五花八门,你新哪个?

网友G:
负载、、、、、、、、、、、、、、、、、、、、网上多查点资料

网友H:
意思是50HZ一直用不省电的,如果你可以运行在45HZ或者更低。。那效果就不一样了,我说的对么。不过怎么看电流表电流小了呢  都是50HZ时候  不懂

网友I:
我也不清楚爱。。。只知道是施耐德的

网友J:
围观中,学到不少知识,好贴。

网友K:
功率因数补偿节能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功率因数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大量的无功电能消耗在线路当中,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使用变频调速装置后,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楼上版主讲的很好呦,我赞同。

说用变频器节能,其原理主要是提高驱动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因为,变频器对电源网侧的功率因数都很高,一般功率因数都在0.9以上,驱动电机的效率也是很高的。所以电机如果工作在变化的负载周期,用变频器与不用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会显著。但如果电机连续工作于额定负载,电机本身的效率和功率因数也都很高接近0.9,那它用不用变频器节能效果就不显著了。基本持平。

网友K:
一般有变频节能、动态调整节能、通过变频自身的V/F功能节电、变频自带软启动节能、提高功率因数节能等节能方式。

网友M:
恩,变频节能的话如果不是负载状态下,就没有意义了,但是电机启动的时候会产生一部分负载电流,这部分是很容易节约下来的,我说的对吗?这还是之前的工程师给我讲的哈哈

网友K: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我们现在使用的变频器主要采用交—直—交方式(VVVF变频或矢量控制变频),先把工频交流电源通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然后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控制的交流电源以供给电动机。变频器的电路一般由整流、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和控制4个部分组成。整流部分为三相桥式不可控整流器,逆变部分为IGBT三相桥式逆变器,且输出为PWM波形,中间直流环节为滤波、直流储能和缓冲无功功率。

网友K:
变频器的主要特点就是节能,这方面施耐德很是不错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恩,变频节能的话如果不是负载状态下,就没有意义了,但是电机启动的时候会产生一部分负载电流,这部分是很容易节约下来的,我说的对吗?这还是之前的工程师给我讲的哈哈
说的对~

网友K:
围观~长知识啊~

网友N:
的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O:
放眼未来的产品,值得信赖

网友N:
佩服施耐德,敢进行如此大胆的尝试

网友O:
选择施耐德确实没有错

网友N:
楼主有什么联系方式没有,求告知

网友N:
我也想做一个类似的文章,请楼主帮忙批评指正

网友O:
挑战传统确实需要非一般的勇气啊

网友O:
拜谢楼主的详细介绍

网友N:
施耐德确实没有错

网友O:
偶然间对施耐德的产品相当有好感了

网友O:
提倡这种节能减排的新产品面世

网友O:
希望楼主能给我私下交流一下

网友P:
楼主的帖子很不错!顶

网友P:
介绍详细!!!!

网友P:
真的挺不错的!

网友P:
希望给详细的数据!

网友P:
变频器的主要特点就是节能,这方面西门子和施耐德都很是不错呢

网友P:
基本上大家都一个说法吧,现在节能吵的很火,变频也开始受宠,成本当然是大家都想的喽,但是要做到一个平衡很难啊,既能最大限度的节能余量,又能最大限度的降低谐波干扰,这个才是变频最主要的方向,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网友P:
变频器的节能原理都是一样的,看你选什么型号,本人觉得国产的没有进口的稳定,能效的话,施耐德ABB都不错的

网友P:
耐德ATV61F和ATV61变频器很不错

网友P:
施耐德是主推能效管理的,灵活、可靠,楼主,可以去施耐德官网一看

网友Q:
节能原理   :
    1、 变频节能: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造成电能的浪费,在压力偏高时,可降低电机的运行速度,使其在恒压的同时节约电能。 当电机转速从 N1 变到 N2时,其电机轴功率 (P)的变化关系如下:  P2/ P1 = (N2/N1)3 ,由此可见降低电机转速可得到立方级的节能效果。
2、 动态调整节能:迅速适应负载变动,供给最大效率电压。变频调速器在软件上设有 5000次/秒的测控输出功能,始终保持电机的输出高效率运行。
 3、通过变频自身的V/F功能节电:在保证电机输出力矩的情况下,可自动调节V/F曲线。减少电机的输出力矩,降低输入电流,达到节能状态。
4、 变频自带软启动节能:   在电机全压启动时,由于电机的启动力矩需要,要从电网吸收 7 倍的电机额定电流,而大的启动电流即浪费电力,对电网的电压波动损害也很大,增加了线损和变损。采用软启动后,启动电流可从0 -- 电机额定电流,减少了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节约了电费,也减少了启动惯性对设备的大惯量的转速冲击,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寿命。
5、提高功率因数节能:   电动机由定子绕组和转子绕组通过电磁作用而产生力矩。绕组由于其感抗作用。对电网而言,阻抗特性呈感性,电机在运行时吸收大量的无功功率,造成功率因数很低。   采用变频节能调速器后,由于其性能已变为:AC-- DC --AC,在整流滤波后,负载特性发生了变化。变频调速器对电网的阻抗特性呈阻性,功率因数很高,减少了无功损耗。

网友R:
变频器之所以能够节能,是因为传动系统有裕量,变频器能做到的,就是把这部分裕量节约下来!

网友S:
变频器节能主要是在应用需要调速的地方,通过变频器的频率变化来改变电机的转速,从而改变电机的功率达到节能的目的,主要应用在风机水泵上,代替了因阀门开度的大小,来改变流量,减少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