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请教各位老师为啥我就装的A1SY50模块在没有接线的情况下,只是电源通电,A1SY50模块报FUSE BREAK OFF,输入模块则没事,我换了三块通电就报,请问这是仲么回事?咋解决?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A:
没装保险?

网友B:
呵呵;A1SY50是晶体管的,请把DC24V电源接到A1SY50上;

楼主:
接上了还报?是不是第一次没接就烧了再接也无用

网友B:
你的模块是没用过的还是旧的换下来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教,我确认了那模块有问题换其他的没事了。问题己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