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霍耳元件

楼主(2013-11-06):
   咸工好,各位好。
变频器如果舍去一霍耳,会怎么样?可以这样用不?有没有危险?我有一台变频器电流显示过大,我就让其一个霍耳工作,这样做行不?谢谢!

网友A:
如果因为不能保护造成了损失,这损失你能搞定吗?还是不要这样做

网友B:
可以试一试

网友C:
只要不怕变频器因电机和线路出现故障而损坏,没问题。

网友D:
霍尔元件是不是检测电流用的?如果是,不能省。电流检测没有,对变频器而言,不行呀。

楼主:
谢谢大家,祝工作愉快!

网友E:
不行,过流了就没保护,变频器容易挂

网友F:
应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