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 C60T型PLC

楼主(2013-11-06):
请问各位大侠松下FP-X C60T型PLC有日历时钟功能吗?谢谢!

网友A:
没有,要加时钟模块

网友B:
一般不用加了
--------------------------------
不要误人子弟;
不懂的不要乱回;

网友C:
要时钟功能的话必须配上图中的卡,另外还要配上后备电池;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