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保护器接线图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06):
在一个三相保护器说明书中发现其接线图如附件所示,从图中继电器的L\N是接在常开端,这不是意味着正常情况下控制电机的继电器室断开的,电机不能正常工作,觉得这电路有问题。但是网上查了下,貌似不止一家的三相保护器接线图是这样的,是连在常开端的,难道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望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A:
电机运行的时候这个常开端是闭合还是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常是常开端是闭合的,按照这个接线图接线是没问题的。只是觉得看的这个接线图有点别扭,感觉正常是KM是断开的似的。

网友A:
不要凭感觉,要去分析

网友B:
保护器通电检测正常触点是翻转的。

网友C:
那个图的触点是在无电的情况下,是在常开,给保护器通上电正常情况下触点闭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对的 就是这样的原理 那种保护器内部应该是个继电器 通电之后各触点相应动作

网友E:
这图没有问题啊

网友F:
有点看不懂,希望讲解下动作原理

网友G:
三相保护器,是在三相电压正常情况下,是闭合的,当市电出现问题了,就断开了,起到保护设备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看来还需努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啊,多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它画的意思,只是感觉跟我们平常画工程图的思维有点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H:
LZ你家老师喊你回去读书了

网友I:
对的。这种保护器的上面有红绿两个按钮,绿按钮按下去,L1/L2/L3才能与输出想通。故障时绿的跳起,红的下去。
图上的状态是红的按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H:

网友J:
这样用常开触点有道理的,监测正常,继电器动作,常开点闭合,电机可以运行。

试想如何用常闭点的话,在保护器本身一般故障或失去电源时,就起不到保护电机作用,而用了常开点在保护器本身故障时,继电器因失电断开电机控制回路。当然象继电器控制三极管等短路的情况下另当别论。

网友J:
所以在设计保护电路时,常开、常闭的选择还是很有讲究的。

上次听说一例:系统中采样现场变频器故障用的逻辑点是常开,变频器故障失电后就不能送出故障信号,造成生产线停机,后改用动合或 动断信号,当故障或失电时,逻辑信号翻转,系统作相应处理。

网友K:
呵呵·
这个问题这么多人来讨论!

网友L:
知道保护的原理再看电路图时就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网友M:
三相电压正常时,内部继电器吸合

网友N:
当L1、L2、L3三相电压正常的情况下,L、N之间才能建立正常的工作电压,这时按下ON时,KM线圈得电,KM继电器工作并自锁。当L1、L2、L3其中一相失电的情况下,L、N之间则失去正常工作电压,即KM线圈失电,KM继电器跳开…

网友O:
正常触点是翻转的

网友P:
自己拆开触点两端的线,拿表分别量触点开闭状态就可以了,问一大圈不如自己动动手。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原理学问这么多,现在终归是明白了。

网友Q(2013-12-24):
同意20楼所说,正常情况下,通电后该触点是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