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模拟量读数不断跳动(测过输入电流无问题,有时又正常,不跳动)。更换过cpu,检查过电源、接地。故障仍旧。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把情况介绍的详细一些

网友B:
数据跳动属于正常现象,干扰!常见!!!滤波试下

网友B:
em231是非隔离型输入

网友C:
先确认是信号的原因还是模块的原因;
电压输入可以在信号端并一个25V/0.47uF的电容试一下;

网友D(2014-05-27):
电流的负端要和模块的M端连接。

网友E:
注意接线方式,不用的短接。

网友F: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G(2014-08-12):
具体的型号是什么呢,说明一下,EM231也有好几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