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廖老师,如何理解功能和功能块以及如何运用,感觉比较抽象,请赐教!谢谢

网友A:
直接找廖老师的博客上留言或是在他的贴子上回复吧

网友B:
功能顾名思义,就是能够完成一种工作任务的能力,功能块,实际就是一个功能的单元。一个自动化与驱动系统,不论是传动装置还是PLC,他们的控制软件(参数表),都是有各个功能块组成的。作为自动化与驱动工程师,脑子里就应该建立起功能块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你的认识上,建立起系统的概念。否则,对系统结构就模糊不清。

举例,一个传动该系统,它是由速度调节器;电流调节器;斜坡函数发生器;以及驱动触发单元;功率单元组成,而这些单元就是功能块。没一个单元所执行的任务,就是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