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伺服电机的相对位置控制 和绝对位置控制有什么意义,有何用处,用在哪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問法有問題 ?

你是問伺服電機的接口(介面)是增量(相對)式 還是絕對式 其差別和用塗?

還是問 運動控制的增量(相對)命令與絕對命令的差異和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