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驱动问题

楼主(2013-11-06):
我有一台海利普变频器6路驱动中有5路驱动电压有2,8V。其中有一路电压只2,5V。但是输出电压完全正常,也能带小电机。要怎么样才能使6路驱动电压完全正常。2,5V这路我换了电容和光耦。对管现在没有就没有换了。在这里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A:
先看供电电压是否一致,再看稳压管特性。

网友B(2014-02-26):
驱动电压高一点没关系的,是电源电压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