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有两种工作方式用一个开关控制,开关不闭合时在工作方式1,闭合时在方式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两种工作方式用一个开关控制,开关不闭合时在工作方式1,闭合时在方式2
你什么意思,我看不懂

网友B:
一个最简单的开关就有1和0两种状态,两种状态分别调用不同的子程序或者用跳转都可以。
真诚的建议你先不要考虑自己做程序。

网友C:
是不是手自动切换

网友D:
我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E:
可参考2楼的说法的第一句。

网友F:
我怎么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