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我的问题依然没解决……

现象:MCGS与AB 1756-L71以太网通讯不成功,调试状态显示2,表示数据无返回。
我的问题可能出在MCGS里面变量建立不对,导致不识别。
请大家以简单例子教我建变量:
例如,在AB RSLogix5000中,我涉及到一个全局变量,信息如下:
NAME:             BPYX;
Alias For:        Local:3:I.Data.1;
Base Tag:         Local:3:I.Data.1;
Data Type:        BOOL;
Description:      变频器运行返回信号;
Extrenal Access: Read/Write;
Constant:         (括号里面无对勾);
Style:             Decimal。

在MCGS里面CompactlogixTCP以太网驱动中“设置设备内部属性”中,我就需要添加这个变量,用以连接读取上面提到的这个名为“BPYX”的BOOL变量状态。具体需要在MCGS添加变量填写“设备通道”与“读写类型”两个信息。

请大家以此为例,告诉我怎么在MCGS里面添加这个变量,从而能在将来的画面中显示BPYX这个的状态是0还是1.
或者有其他地方我设置的不对或还未设置,请告知,不胜感激!
再次感谢!

E-MAIL:   roy3@163.com;

网友A:
没有用过AB的路过

楼主:
有大神帮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