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我们公司设备一般就接保护地,其他的我还没有用到,也就是把把电源线的地线与机箱连接,其他如PLC,触摸屏,小电机,电磁阀都没有接地,这样安不安全?

网友A:
只要接地可靠就没事!

网友B:
电机金属外壳应当接保护线,如果安装固定时已与保护线连接,或可不另外接。

楼主:
哦,单向电机也要接地吗

网友C:
最好有接地标志的都要接地

网友D:
接地,有两点我认为是很关键的,其一是,地线必须要符合对地电阻要求。比如,对于强电,不大于10欧姆,对计算机系统(包括所有的带CPU的智能系统)不大于4欧姆。符合对地电阻要求的地线,才是合格的地线;其二是,地线的截面积一定要足够的大,不要仅考虑地线电流的载流量,要考虑地线对噪声源的集肤效应。要考虑采用地线的大面积表面吸收电磁辐射与传导的噪声。

接地线的作用是两个,即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只考虑人不考虑设备或反之,都是不全面的。

网友E:
个人认为电机电磁阀接地是安全考虑,plc触摸屏接地是抗干扰考虑

网友F:
保护接地:为防止电气装置的金属外壳、配电装置的构架和线路等带电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而进行的接地。

工作接地:为了电路或设备达到运行的要求的接地,如变压器中性点接地。该接地成为工作接地或配电系统接地。
楼主,你现在的公司是存在安全隐患的。PLC 小电机 电磁阀 都应接地的
在我们这里,电缆(带钢恺)都要进行保护接地。

网友G:
确实有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之分

网友H:
电机金属外壳应当接保护线,如果安装固定时已与保护线连接,或可不另外接

网友I:
用电设备金属外壳都应该接地保护。

楼主:
求具体接地方法,我又怕接错了,会发生故障

网友J:
直流电源接地最好不要和交流电源的保护接地接在一起,也就是说直流地单独做一个;要求不高的话,可用一根直径3~5公分的铜棒预埋在2米以下的地下,最好是潮湿的并且用6~10平方的软线引到直流电的COM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