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6):
大家好,对6es70变频器如何实时检测它的输出频率,是用KK190 KK200?这里我说的是在抱闸还没开启前检测?

网友A:
频率检测有什么用,面板有显示频率的

网友B:
如果你是想在PLC上检测,两个办法:
1.用变频器的模拟输出(电压或者电流),接到PLC的AI模块上。
2.用485通讯,西门子所有传动设备都提供一种免费(内置)的485口,通讯协议是USS。

网友C:
是指变频器输出频率,还是电机实际的频率

网友D:
6SE70变频器,实时监控的转速信号参数应该是:K0148。它既是速度控制的实际值反馈信号,也是给抱闸控制的转速实际值参考信号。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抱闸没开前,想检测它到2HZ左右开抱闸,用哪个信号做控制,KK200?

网友D:
抱闸没打开,怎么会有实际的运行频率呢?应该是检测电流比较好。用电流阈值作为开抱闸信号比较合理。

楼主:
kk241行不行?我监控过,在开抱闸前也是0

网友D:
见图中红圈部分,电流实际值;还有,K0200是频率设定值,这个可以看,抱闸打开此值应该有阈值。电流K0022也应该有阈值。

网友E:
你抱闸没开,在变频器上打主意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