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ZRN指令怎么会输不进?

楼主(2013-11-06):
我在用电脑输入原点回归指令:[zrn k50000 k5000 x6 y0 ]时输入失败,软件是GX DEVELOPER 7.3的,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呵呵,改成[ZRN K5000 K5000 X6 Y0]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K50000频率太大了,

网友A:
K50000频率太大了,改成5000就差不多

网友B:
ZRN是16位的指令
DZRN是32位的

网友C:
16位的最大32767

网友D:
那个K值太大了。我们在同一个群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F:
ZRN前面加D.把K500000传到D里面.在把D号写到K的位指

网友:
回复 网友E:

网友G(2014-06-28):
16位的不能超过32767,要用dzrn,如果改过来还用不成说明这款PLC不支持此指令,三菱FX2n系列的不支持zrn,drvi和drva这三种定位指令FX1和FX3系列的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