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故障

楼主(2013-11-07):
欧姆龙1.5KW,3P400V变频器,由端子控制,频率指令由电流控制。有正反转。正常运行时100Hz,现在运行只有12Hz,反转到限位仍不能停。排除了其他原因。也即变频在没有运行和频率指令时,仍有12Hz 输出。求赐教!谢谢。

楼主:
寻求解决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流信号没调0,也就是说电流信号为0时,输出频率应该为0.你再校准一下

网友A:
应该你那电流信号板上有电位器吧

网友B:
你的控制电流为0吗

楼主:
多谢了。控制电流为0,将电流信号断开,变频仍有输出。只能断开空开,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