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密码

楼主(2013-11-07):
谁知道三菱Q系列PLC的密码怎么解开?忘记原来的密码了,跟电脑连接的编程电缆是USB线,编程软件GPPW,因为程序没有备份,所以又不能直接清除或格式化内存

网友A:
如果只是加了密码,应该有清除的软件,三菱的很多,网上找下。
如果设置了禁止上传了,那应该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B:
Q的没FX的那么容易解开密码的。

网友C:
FX易解,Q系好像真的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