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I指令使用求助

楼主(2013-11-07):
各位好:
   用X2控制DDRVI指令的使能与关断,指令如下:DDRVI K36,K20,Y0,Y4  在仿真时候无论X2是接通还是关断,Y0,Y4都是OFF状态,我感觉是指令没有驱动 起来,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倔强的蜗牛

网友A:
这个定位指令不可以仿真测试。

网友B:
什么功能都想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宗新手一枚,第一次接触,实在不知道这东西不能够仿真啊,谢谢了啊!
倔强的蜗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愚昧的认为所有都能仿真!谢谢啊!
倔强的蜗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请问一下,这种含有定位指令的程序是不是只能下载到模块中测试啊??
亲,再次麻烦一下啊!
倔强的蜗牛

网友A:
虽然有定位指令,但程序中其它的一些能仿真的指令还是可以仿真测试的,比如逻辑处理,数据运算等那些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十分!
倔强的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