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7):
使用三菱PLC控制施耐德变频器 通讯接口怎么接

网友A:
变频器自带的接口是RS485,使用MODBUS通讯或CANOPEN。

网友B:
看你的变频器是什么通讯接口,PLC这边扩展对应的通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施耐德ATV12的变频器,威纶通的触摸屏,我想使用MODBUS通讯,通讯线也做好了,可是我在使用触摸屏做画面的时候不知道元件的地址怎么设置,有没有例程供参考一下,我在工控看到例程只是下载不了!貌似级别太低了!我QQ邮箱 993403869@qq.com

网友C:
先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