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7):
同样的程序,RAMP在2N里能够执行,但写入到3U里就不执行了。
3U的说明书是写着可以的。
1N的说明书也写着是可以,但其实1N好像是不支持RAMP指令的。
请赐教。

网友A:
FX1N支持RAMP,不是你使用的问题,就是你用的是山寨的FX1N;

楼主:
那请问,RAMP指令在2N和3U里运用是不是需要不同的写法?同样的程序,在2N里正常,到了3U里RAMP就不执行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请高手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