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11-07):
我有一台SB61G#15变频器,在运行中显示oc报警,检查电机和线路排除故障后,仍然显示报警信号!怎样解决?求教!

网友A:
换一个是最快的方法,修的话很难吧

楼主:
我也想换一台,可是没有现货,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有故障还是电机有故障呢?

网友B:
把电机与变频器电缆线脱开,用摇表检测电机对外壳的绝缘;用低阻表测量电机三相绕组的电阻是否一致性。如果电机检测没有异常,就是变频器了。当然,电机电缆也要测试。

楼主:
这一切均属正常,电机电缆用摇表也摇了,正常。空转情况下变频器基本正常,有负荷后就会显示oc报警!

网友C:
这种软故障比较难搞,替换法确定是不是变频故障,变频故障的话查驱动、电流传感器。

楼主:
多谢!也只能这样了。我在河南渑池,有谁知道洛阳哪里有卖SB61G#15森兰变频器的?价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