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7):
 去我朋友的外贸公司,看到他们的备品里面看到貌似熔断器的东西,结果被他们告知是过压限幅器,主要是防止在低压电路上电压过高而导致的起火。他们只知道作用, 具体也不知道用到那里,我网上找了资料,不知道我们国内有没有用到的。
     我也是变电所呆过,做过变频器的售后,搞过交直流一体化电源系统的调试, 都没听说还有这个东西,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用于什么场合连接什么用电设备的。求解释。

网友A:
弄个过压保护继电器也行吧

网友B:
修过一台25OKW的变频器,里面有三个这东西,与熔断器是一样的功能,应该就是熔断器

网友C:
我连听都没听过...

网友D:
作用是否类似避雷器那样呢?我也没见过

网友E:
过压限幅器,会不会类似于电涌保护器之类;
不过我只是胡乱猜猜。

网友F:
应该就是熔断器。

网友G:
能自动恢复吧?

网友H:
成心把铭牌数据少拍,英文的字母看不见前面。这个不应该是熔断器(保险),因为没有电流指标,只有电压指标。

网友I:
没有见过

网友J:
看这造型是用来固定在铜排上的吗?感觉是熔断器,或者跟熔断器配合使用?

网友K:
电控箱进线处有

网友L:
有可能是速溶吧?

网友M:
类似避雷器功能的涌浪电压限制器

网友N:
应该是熔断器

网友O:
过了标称电压他就断路?

网友P:
这个我们公司也有

网友Q:
这种所谓的过压限幅器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像这种除了说明不同外,其他都一模一样的熔断器倒是见过不少。

网友O:
27楼的怎么像快熔

网友R:
这不是快熔嘛

网友K:
有点像,还有个二极管符号啥意思

网友S:
怎么感觉是熔断器啊!!

网友T:
很像快熔

网友U:
意大利 DOSSENA 过压限制器(过压限幅器,过电压调节器) ,主要用于防止在低压电路上电压过高导致的起火。根据连接等级可分为四种类型:LT1, LT2, LT3,LT4。

网友V:
压敏电阻

网友W:
长知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U:
恩恩额, 这个我也找到, 可是我还是不清楚要用于什么设备里面的

网友X(2013-12-10):
有厂家变频器里有这个产品

网友Y:
应该是累死浪涌一类的东西。

网友Z:
配电方便的大都是中规中矩的,只有保险、电容回做成奇形怪状。

网友AA:
我们公司也有  我们一般叫熔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A:
人才, 我想问问你有看到熔断电流值吗

网友AB:
长见识了。原理和熔断器差不多吧。

网友AC:
外国的快速熔断器

楼主(2014-05-23):
回复 网友AC:
哈哈, 虽然找的像块荣, 但实际还真不是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应用场合

网友AD:
快速熔断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P:
你们公司有一摸一样的产品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D:
显然不是快熔好吧

网友AE:
过压限制器

网友AF:
如果有具体的电路连接就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F:
看看这个图片, 您知不知道怎么应用的, 我现在还是找不到答案的

网友AG(2014-10-29):
国外熔断器,相像的国内产品工地上电箱都有安装。速熔

楼主:
回复 网友AG:
兄弟, 这个还真不是块容的,测量过额, 他都不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