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7):
以前都可以用,今天突然就不能用了,

网友A:
烧应该是因为电流大了,查下原因吧

网友B:
楼上说的对(电源线有没有接地)(电机有没有堵转或卡死)

网友C:
这个一般电机端有问题,向楼上说的用手盘下电机看卡不卡,检查电机接线皮有无破损,??振动可能引起磨擦造成绝缘层损坏。

网友D:
电机绝缘好吗

网友E:
肯定是接地短路了,才造成过电流烧坏保险的!

网友F:
先用表量一量

网友G:
烧了电机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烧应该是因为电流大了

该回复似乎与1楼的前部分相同;查得之前亦有类似现象,故此提示。
——论坛不提倡简单的回帖,或者是简单复制他人的回帖;
——如果是同意他人的意见,可说明。

当然,积极回帖,这点值得肯定。

网友J:
电机多大,熔丝多大的;
再检查下电机、线路等。

网友K:
是不是线路有点短路

网友L:
楼主应该说明电机功率,换上相应大小电流的熔丝。若还烧熔丝可查电机及油泵是否堵载,或查电机是否损坏。

网友M:
电流突然增大也可能是电机负载加大,如果电机没动过的话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卡住哪里了。

网友N(2013-12-11):
先查下原因。

网友O:
是不是保险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