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

楼主(2013-11-07):
欧姆龙CPM2AH PLC和电脑通讯连接不上,提示更换com口?

网友A:
检查设置,不行换线,口一般不会坏

网友B:
USB转接的设置COM口

网友C:
PLC有的编程口及RS232口;
用编程口试下;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是线的问题,换线试试

网友E:
电脑这边的COM口,点属性更改端口号就可以了

网友F:
主要还是看线是否有问题,再就看看通讯设置是否正确,排除这两样就要找技术支持了。

网友G:
换一下通讯口试一试。

网友H:
通讯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