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处理

楼主(2013-11-07):
大家平时处理超过3-4万的数据呢?触摸屏设定50000,DM区已经溢出啦~

网友A:
用双字不就完事了,再不行浮点数,双浮点数,再溢出……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10的308次方的数据都不够用的话,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B:
16位带符号最大值为:32767;
大于此值请用32位;

网友C:
单字支持到32767,用双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