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7):
采样那个部位啊!我咋量着电阻都是好的!检测小板子上的光耦跟运放也都换了还是不行啊!上电就报p.lu急蒙了都

网友A:
有可能是欠压导致,看接触器是否吸合,检测一下接触器控制回路。

网友B:
什么型号?PLU跟检测小板没关系,

网友C:
电压检测电路在不开关电源上  换掉250V1UF电容试试

网友D:
查一下电源有无缺相,整流桥,接触器,攻

网友E(2013-12-10):
看看电压检测电路是怎么采样的,再决定维修思路吧

网友F:
用表测直流母线电压,看真欠压或假欠压,前者查供电电源,后者找到电压检测线路,测一下关建部位电压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