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抑制干扰噪声的利器

楼主(2013-11-07):
今天看到生产部门在组装电气柜,发现了磁环及其用法,贴上来共享。这东西抗干扰效果还是很明显的。能体会得到,不是可有可无的的东西。当然,也不是万金油,要放在噪声传导的通道上才行。

网友A:
进口的设备上连小功率的变频器上都有很多在用;

楼主:
对,一个德国的磁环制造商,特别推销进口磁环,所他们的磁环导磁率很高,一个可以顶国产的3个效果,而且不用缠绕,直接穿过即可。就是有点贵,所以一直在观望中。

网友B:
我是在编码器上安装磁环了,但有的时候连普通I/O口的信号都被它干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变频器的功率单元输入与输出电缆上穿磁环,事半功倍。

网友B:
回复 楼主:
版主,磁环的大小和变频器功率大小有没有关系,磁环有大小之分吗?

网友C:
去年厂里有台新磨床变频器干扰伺服驱动器。联系设备厂家。厂家寄了六个小磁环。变频器进出线套上干扰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磁环大小,主要是看电缆线的粗细决定,一般的就是绕制3圈即可,能绕进去即可。注意:绕圈时要三线(三相)一起绕,不能单颗线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一个德国的磁环制造商,特别推销进口磁环,所他们的磁环导磁率很高,一个可以顶国产的3个效果,而且不用缠绕,直接穿过即可。就是有点贵,所以一直在观望中。
我们厂用的AB变频器就是导线直接穿过的!不过还是要考虑性价比!如果空间允许缠绕也不错呀!支持国货吧!

网友E:
如果用在通讯电缆上面也能起到抗干扰作用吗?这个磁环就是为了抗干扰用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版主所说的是每根导线缠绕一个磁环,不能只给一根加磁环,要每根都要加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的电机线有50平的,这个要缠绕的话是不是得选个大点的磁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三相电缆同穿一个磁环内,不要有PE电缆,就是电源电缆。这点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太粗的话,只能使用大口径磁环或直接穿过不绕制(选择导磁率高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需要很大的了,磁环是供货商提供的,它的意图只是把我们设备上编码器的线缠在其中,按您所说的方法,不知道供货商会怎么说呢!

网友F:
就是个线圈,很多变频器上都在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编码器绕磁环,事倍功半。就像显示器的信号线,有一段很粗,那就是磁环。这个抗扰能力有限。真正的干扰源在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空间电磁场放电,所以,直接抑制变频器的输出,可以事半功倍。治理干扰要从源头抓起。

网友G:
这种我好像很久以前就都在用了,是可以解决不少干扰问题的,感谢LZ上图支持。

网友H:
这东西真的管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版主,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加磁环,是每根电源线穿一个磁环好还是三相共同穿一个磁环好?

网友I:
如果一些模拟量信号线套磁环,不知道有没有用?套几圈

网友J:
任老师详细介绍一下吧。

网友K:
期待中,不知道与电抗器功能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注意看图,当然是三颗线一起穿同一组磁环了。千万别一个一个的分相穿各自的。在前面的帖子里我已经强调了。否则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变频器输入电抗器的作用是针对9次谐波以下的电网噪声。是强电电流的;磁环是针对11次以上谐波的噪声,主要是抑制高频噪声的。他的抑制能力有限,但却很有效果。特别是在变频器的输出端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种套磁环的办法(指的是多芯信号电缆同时一起套绕,一般最多饶制三圈即可),解决的是什么干扰呢?是共模干扰,所以对于共模噪声是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模拟信号除了共模噪声干扰以外,还有差模噪声干扰呢。对于差模噪声干扰,这种方法无能为力。你还需要有差模干扰的滤波器才行呢。

何为共模噪声?何为差模噪声?这可是模电数电的基础知识了。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还需指出,我的观点,当系统的控制信号产生干扰,最好要去找干扰的源,从源头治理,事半功倍,否则,事倍功半。

网友L:
看来磁环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是这样啊,因为我看到过一根穿一个磁环的,当时不明白其使用的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一根穿一个磁环的,那是不是电流互感器呀?看着也是磁环,但它内部有线圈。这里的磁环,就是纯粹的磁环,没有线圈。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来是我看走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