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7):
第一次修屏,PROFACE  gp570没背光,也看不到画面是什么问题啊?求助高手

网友A:
有备件先换灯管看下;

楼主:
就是没备件啊,想检查高压板有没有坏?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B:
没备件修什么呢?

网友C:
通电后,按触摸屏有没有声音什么的,如果有声音,可能是背光灯坏了。

网友A:
GP570是十多年前的老款,你什么配件也没的话直接找专业的维修处吧;

网友D:
把机壳拆开,液晶屏放在眼前,注意眼睛与显示屏之间不能有任何东西挡着,即使是透明的玻璃也不行,开机后,注意看屏幕上有没有字符显示,因为没有背光,所以一定要非常仔细地看,不同角度地观察!如果有图像,那接下来就是维修背光了,很简单,即使找不到原有的配件,可以买一条尺寸对应的LED灯管,注意一下电压接口,装上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屏上显示PLC没有联系,按触摸屏没有响声

网友A:
显示02:FF,说明显示屏还是好的,而且主板也在工作;
至于背光管不亮,可能是背光管坏了,也可能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E:
高压板,和灯管检查一下

网友F:
一般高压板不坏,就是去电脑城买个灯管换上就行了。

网友G:
通电后,按触摸屏有没有声音什么的

网友H:
基本上是报废了。

现代的东东修不了10几年前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