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电容现象

楼主(2013-11-07):
厂里今天拿过来一台机器 4KW的单管机 不知道什么牌子,牌子被以前修过这台机器的师傅抹掉了,拆开一看,主电路电容炸了一个,鼓了两个,V相的IGBT元件K40T120炸了(本人觉得K25T120就可以用了,这台机器功率毕竟才4KW)试问各位老师傅,驱动芯片A3120会不会也会有损坏呢?怎么检查呢

网友A:
驱动部分有可能受损,必须检查。

网友B: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的  只能用替换法来试验了吧  要是具体部件的检测没有专门的工具估计是不行的,一般的公司没有这个能力的

网友C:
炸电容 电容鼓顶是电容老化了吧    模块炸后必须检查驱动

网友D:
国产机主电容有的机器用得质量差,检查整流桥和启动继电器无问题的直接换优质电容。
驱动检查看光偶在运行状态下的输出波形或者测量静态合动态电压,和边上的其他几路驱动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估计是劣质器件的原因吧

网友F:
必须检查驱动,如驱动有故障上电模块会再次损坏。

网友G:
用示波器

网友H:
关键是电容的耐压不够吧。。建议用进口的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这台问题变频器是这样的,请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牌子的
只有V相的两只K40T120烧坏了,我干脆就把这对应的两只A3120全换掉算了,别的几片3120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