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求助

楼主(2013-11-07):
威伦MT506触摸屏,数值输入元件的设置,PLC的地址是VW0
我按照威伦客服指示去设置,
读取地址/设备类型:VW.B 设备地址:VW0
设备类型:BIC 字 数:1
触发地址/设备类型:LB 设备地址:9000
用不了,
高手给指导指导

网友A:
触发地址一般是LB9069

网友B:
用来做什么用?读到什么地方去?什么都不发一个出来,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C:
还没有建立PLC属性吧,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