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incp 指令使用

楼主(2013-11-07):
我写了个用incp的指令的简单程序。但在调试的时候每改变一次按钮得值都要复位一次  incp d1当中的值才回加1 。时为什么?

网友A:
带P的是脉冲指令,要有上升沿才执行

网友B:
带P的是脉冲指令,试一下IN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我是在编程软件内调试的 但是为什么在改变多少次输入点的值时 incp 后面的数据寄存器的值只回加1.只有复位后在改变输入点的值  数据寄存器内的值才会加1     不好意思  我是个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我  试试看

网友C:
这个指令就是根据前面的条件来的,只有条件从OFF到ON了,数据就加一次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