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7):
有一台天车,当通过接触器启动天车主钩电机时,不论正传还是反转,电机异常响声都较大。
电机是去年新换的,接触器型号为CJ12-150,使用时间较长,大家也知道的,这种接触器用久了触头都会有些烧损,但是打开灭弧罩后发现触头接触还算良好。
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是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导致电机异常响声的?

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你看看造成缺相了没有

网友B:
接触器触点接触良好,还不能证明接触器触头的导电良好,因为触头烧结了,即便是接触好,但导电未必好。频繁的操作有触点器件,就会有接触不良的问题。是否可考虑无触点开关呢?

网友C:
刹车片可能有问题,或是减速机

网友D:
异响是什么样的声音?是电流声还是机械声?

网友E:
可以测下电流!

网友F:
考虑机械上的原因比较大,轴承,刹车,齿轮,这些检查下。

网友G:
用卡表检测三相电流 是否均衡且在运行范围内。如果电流均衡,就要考虑负载问题了。如果电流不均衡,就要考虑线路问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异响是什么样的声音?是电流声还是机械声?
该回复似乎与4楼的重复;
不提倡简单的回帖,或者是简单复制他人的回帖;
查看过其他的回帖,亦有此现象,故此提示。
当然,多回帖,很欢迎。
如果是同意他人的意见,可说明。

网友I:
7楼言之有理!!!

网友J:
回复 网友G:
我也这么觉得,用电流表先测量

网友K:
缺相了没有

网友L:
一般是电机本身的问题。换台电机试一下。

网友M:
用表量下就可以知道是否缺相

网友N:
要判断异响是从哪里来的,是电气的还是机械的。

网友O:
首先判断是机械噪声还是电气噪声,是机械噪声就请机械维修检查轴承,齿轮一类的地方,电气噪声就检查是否缺相,接触器师傅接触良好,电缆师傅有断头等等。

网友P:
  问题有多方面的:1 这种接触器容易接触不良,三相触头的弹簧力度和接触面要调节好,最好的办法是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2 检查电阻箱和电机碳刷,这种声音多数是电阻丝断路。3 电机启动抱闸是否打开。4 齿轮箱的故障很少,如果排除以上无故障以后,那就得检查齿轮箱了。

网友Q:
测定、转子三相电流,测绝缘电阻,基本就能找出原因。

网友R:
     起重设备的电机都是采用绕线是异步电动机,吊钩是需要调速的,电机有异常声音,既要检查定子电压还要检查转子输入电压,要检查转子刷架是否接触正常,刷环是否被又被灼伤导致火花偏大等。要检查三相电阻是否正常。调速是电机转子通过凸轮控制器切换档位,接通每档(低速、中速、高速)板型电阻,每档阻值不同实现调速功能。检查三相电流是否 正常 ...

网友S:
大家想的都是一样的,异响要确定来自电气还是机械,开的时候卡一下电流,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