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13-11-08):
在电机外壳不接地的情况下,通上380v电压后,测量电机外壳电压约120-180v,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A:
你是怎么测量的?参考电位是谁?如果拿电机引线对外壳测量,这个电压很有可能的。因为电机外壳没有接地,而电机外壳就在地面上放着,所以属于浮地状态。

网友B:
楼主是如何量的?

网友C:
是如何量的?

楼主:
通电后电机运转,测量电机外壳与对地之间的电压是120-180v

网友D:
测量电机外壳与对地之间有没有电流

楼主:
没有电流,只有电压,但手不能碰触外壳!

网友E:
感应电压

楼主:
如果是感应电压的话,因为是有变频器的,一投入运行变频器就会显示oc报警!无法生产!是否要考虑变频器的问题呢?

网友F:
接个地吧

楼主:
接地后是没有电压了,但是变频器会显示oc报警的。

网友G:
没接地引起的吗?

楼主:
不管电机外壳接不接地线,运行中变频器都会显示oc报警。

网友H:
回复 楼主:
考没考虑电机的问题啊 ?

楼主:
电机是重新下了线的!用摇表测三相电阻值是无穷大!

楼主:
没有电流,只是单纯的有电压而已,这是否是变频器过流的原因呢?我现在也真弄不清楚了!

网友I:
考虑电机的问题。我曾遇到过,是新电机,富士变频。最后换一电机就好。

楼主:
电机已经拿去重修了!现等待中……

网友J:
回复 楼主:
判断这个故障 貌似不用这么复杂吧!首先用变频器电机不接地 有感应电压是正常的!报oc不但是电机的问题 电机测三相电阻平 摇表测不接地 一般没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380 试运行 同时测三相电流 。电机正常的话 就要检查机械负载 和变频器(设置或硬件问题)

网友A:
电机外壳的PE线要直接连接到变频器的输出接线端子PE端子上,然后电器柜外壳接地。

网友K:
坐等原因、处理方法。

网友L:
变频器报OC一般是过流。电机负荷是不是太大。那个电压是虚电压,接地后就没有的。

楼主:
电机的负荷一直是恒定的!维修好的电机重新装上后,运转了两三个小时报警一次,第二次报警时间是间隔七个小时以后,运转到现在大概二十个小时了还没报警!是否已经正常了呢?

网友D:
现在还有电吗

楼主:
我把接地线接上了!电机外壳就没有电了!

网友F:
一开始电机绝缘不好,长时间运转有热量了,就把线圈的绝缘给烘好了

楼主:
但愿吧!遇到这样的软故障检修起来是比较费劲的!总的来说问题还是在电机上,现在设备运行还算正常!

楼主:
应该说是电机的绝缘老化!虽然用摇表万用表测量的数据是正常的!但一投入运行变频器就会显示oc报警!把电机上的接地线去掉,测电机外壳与地线之间的电压为165v!重修电机后,测量电机与外壳与地线之间的电压约为120v,接入电源试运行,偶尔会出现报警!运行72小时后再测量电机外壳与地线之间的电压约为45v,此72小时内运行均属正常,变频器无报警!

网友G:
天道酬勤,楼主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赐教,问题总算解决了!

网友M:
电机绝缘漆烘干不彻底,也可能是绝缘漆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