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8):
10KV1000KW 电机应选用多大的高压保险

网友A:
这个东西不能用保险,

网友B:
就像低压电机?

网友C:
都是高压断路器了!!

网友D:
有专用的断路器的
还要配个电抗器

网友E(2013-12-11):
用断路大加微机保护,对电机保护.

网友F:
现在用综保的多,我们这用的还是反时限电流继电器和电压继电器保护。以前380KW高压电机也配了熔断器,是额定电流的两倍。现在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