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8):
刚刚碰到一台台达DOP-B触摸屏,没有与其他任何机子进行通讯的情况下,触摸反应却相当地慢,换一个界面要十几分钟,甚至更长,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打客服电话吧

楼主:
刚刚联系台达业务,答应给调换。

网友B:
如果你选择了联机PLC,在通许断线的情况下就是反映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选择了联机PLC,在通许断线的情况下就是反映慢。
楼上说的没错,可现在没有连接任何通讯。

网友C:
没连接PLC 反映慢
但是也不至于10分钟

网友D:
呵呵;还是联上PLC后看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