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8):
一工厂里的三相水泵有一相接地后仍能运转!但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工厂里其它设备的运行?

网友A:
你确定是三相的泵么。。。    也就是说现在缺相也正常投入运转么

楼主:
也就是一个三相水泵有一相接地了,还能运转,用测电笔测量有一相灯不亮,测接地线测电笔就会亮!

网友B:
缺相很危险

楼主:
虽然用测电笔测不出,但用万用表测量相电压正常!并不缺相。

网友C:
楼主讲的是接地
估计保护值还不到
不然肯定会动作
或者水泵会挂掉

网友D:
水泵能运转,但是一相电源接地了,三相380V电压变化不大,接地相的电流大,假如电网接地4欧姆,水泵接地4欧姆,共8欧姆,接地相电流增加220/8=27.5安培。很危险的,还是修好后再使用吧!

网友E:
接地危险啊 还是拿去修吧

楼主:
多谢了!明天我建议他们拿去维修!

楼主:
对,确实是三相水泵,但不缺相,因为用万用表可以测出相电压!只是用测电笔只能测出有两相是亮灯的!一相不会亮,但零线会亮!

网友F:
三相供电压正常,此泵具备运行条件,没事。
零线带电,是上级供电的故障,是安全隐患,还是修吧。

网友G:
接地电阻很大

楼主:
水泵在运行中三相电平,只是有一相用测电笔测不出来!零线上用测电笔测量灯亮,应为感应电,暂时还没影响到其它设备的运行!

网友H:
确定为感应电吗?

楼主:
应该是吧!

网友I:
测测绕组对外壳电阻。确认接地后送修吧。安全第一。如果没接地的话查查线路吧。

楼主:
多谢各位了!已经拿去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