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8):
昨天分公司一台机需要修改一下程序,PLC是FX2N的,他们公司的电工(刚毕业)去改了后整台机都不能开了,后来叫我过去,一问该电工是先把程序、参数、PLC内存读出来,修改好了程序,然后清除PLC内存,再把程序、参数、PLC内存写入进去,由于内存没读完整,有些数据清零了开不了机,我花了两个钟才搞定。我问他为什么要清内存,他说是老师教的。之前有个电工也是这样操作的,也说是老师教的。我搞不懂这样操作有什么意义,本来在线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搞得这么复杂,主要是把一些数据都弄没了。

网友A:
这个清不清没有影响的吧

网友B:
确实如此,清内存会把掉电存储区的数据清空。特别是有触摸屏之类的,清空原来的数据都归零了。

网友C:
国产的有些品牌需要这么做,进口品牌不需要。

网友D:
我在往新的可编程控制器里输入程序前通常也是先清除内存后才把编写的程序写进去,不过没发现异常,真没注意到这点,有没有什么危害不知道。

网友E:
又学一课。这都是经验啊。花钱买不回来的

网友F:
fx2n的不用清就可以,注意加E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清内存会把掉电存储区的数据清空。特别是有触摸屏之类的,清空原来的数据都归零了。

这次就是这种情况,并且原来编程的人把有些寄存器都没写到触摸屏上,只能拿电脑输

网友G:
呵呵;老师说的并一定是错的,只是学生没有理解进去;
如果你原来的程序不是这套设备上的,那么输入之前先全部清空是有必要的;
如果是同样的程序更改一下,直接输入程序就行了;

网友H:
松下PLC在数据寄存器上,这种情况是最严重的了。如果不把数据寄存器清零,那么那些数据永远都保存里系统里面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呵呵;老师说的并一定是错的,只是学生没有理解进去;
如果你原来的程序不是这套设备上的,那么输入之前先全部清空是有必要的;
如果是同样的程序更改一下,直接输入程序就行了;
非常赞同!
如果PLC是其他设备上用的,现改用在新设备时,则必须清空内存。
如果PLC本身就是这台设备上用的,仅仅是某些程序需要修改,并不牵涉到内存的内容,则完全没必要清空内存。清空内存是自找麻烦,否则有可能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