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8):
本文基于这个前提:只在电机轴端使用一个编码器。这个编码器怎么选?
---------------------
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问,就是选择了这样的编码器,能达到什么样的位置精度?
---------------------
位置精度是一个系统级概念,不能单从某一设备考虑,比如一个完整的传动系统包括:
直线运动:SINAMICS S120驱动器 + 伺服电机 + 减速箱 + 辊子 + 物料(即负载)
直线运动:SINAMICS S120驱动器 + 伺服电机 + 减速箱 + 丝杠 + 物料(即负载)
旋转运动:SINAMICS S120驱动器 + 伺服电机 + 减速箱 + 旋转台 + 物料(即负载)
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对精度有影响,单从S120的角度考量系统精度是不准确的。因为减速箱的磨损、反向齿轮间隙、物料打滑等因素都会对系统精度造成影响。假设这些环节都是理想的,此时考虑编码器对精度的影响。
---------------------
位置精度应该是个绝对范围,比如对于直线运动,最终负载在目标位置前后[-0.01mm, +0.01mm]范围内。对于旋转运动,最终负载在目标位置前后[-0.01度,+0.01度]等
---------------------
在位置精度要求明确以后,通过机械结构数据,可以反推出电机轴角度波动范围。比如+/-0.01mm的负载位置反映在电机轴上是1度的变化范围,那么编码器在选型时,理论上用一个360线的脉冲编码器,就可以达到1度的测量,但在工程应用中,一般选用的编码器精度要比这个1度的变化范围高10倍,即需要3600线的脉冲编码器。
---------------------
编码器信号有很多种,对于增量编码器,脉冲信号的编码器由于高低电平存在死区,精度有限,细分后可以将精度提升4倍(即AB通道的上升沿与下降沿)。在伺服电机中用的少一些。
西门子的1FK/1FT伺服电机会使用正余弦编码器,每个正弦波默认情况下,还会细分11位,即精度提升2048倍。也就是说,一个2048ppr的正余弦编码器,可以表示的最小增量为1/(2048*2048)圈,其精度非常高。
---------------------
结语:
SINAMICS S120+1FK Servo Motor这样的经典配置,可获取的电机轴位置增量可以轻松达到1/(2048*2048)圈,对于绝大多数的使用场合,这个精度无可挑剔,完全满足要求。换句话说,编码器的精度已经不是限制系统精度的瓶颈。

网友A:
以前看倍加福的产品目录见过正余弦编码器,原来它可以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