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8):
各位好:
   使用DDRVI和DDRVI指令时,程序下载结束,PLC运行时高速脉冲输出口Y0和方向口Y4指示灯常亮,因为YO正常情况是输出的是脉冲,所以我认为Y0指示灯应该闪烁,为验证输出是否正确,就用万用表直流档查看输出Y0\Y4与COM端情况,发现万用表测量结果为毫伏级别,示波器输出为高频噪声,幅值很小,不知道问什么会是这样,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倔强的蜗牛

网友A:
呵呵;
Y0只是与COM是晶体管导通,并不带电压的;电压需要外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也是这么说的,谢谢啊
周一找一个24V直流源试一试,嘿嘿,谢谢啊!
倔强的蜗牛

网友B:
因为输出频率比较高,所以那个输出灯基本上就像常亮差不多。

网友C:
用示波器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波形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试了试,加上电源与负载后用示波器查看负载波形,波形是正确的,谢谢啊!
倔强的蜗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刚试了试,加上电源与负载后用示波器查看负载波形,波形是正确的,因为我软件中的频率高,即使闪烁也看不出了!嘿嘿,谢谢!
倔强的蜗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