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在wincc画面里建一个对象,无法改变对象颜色,度娘了一下把全局色改成否后背景颜色能改变了,但是我连接变量后颜色却不能改变(动态),别的画面里都是正常的,就这个画面不行,而且是又是能变有时不能变,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跪求大师帮忙解答。。 小生现场调试。。 这个问题困扰我几天了。。

网友A:
变量在变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我连接的PLC变量I0.0,1的时候显示红色,0的时候为灰色,现在I0.0有信号但颜色不变化依然是灰色,同样建一个对象在别的画面就没这个问题,在这个画面里有很多对象和变量,删掉一些变量后有时能变有时不能变(I0.0始终为1),因为是从别的项目的基础上作修改,要重新弄得话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我急死了。。

网友A:
估计是参数的问题。你是连的I0.0不变化,还是连的变量比较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简单的连的I0.0,只要I0.0有信号对象在运行界面应该是红色(有刷新过),但I0.0不管有没有信号对象始终是灰色。。。

网友B:
新作个画面,专门看这个问题,如果好使,一点点添加其他的,等到加到不好使的时候就是最后加这个部分有问题。

网友C:
换 m0.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