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关于对中频炉寿命延长的做法
新筑的中频电炉炉衬要作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①熔料要选用干净,干燥,无油污的材料,以便建好炉壁的烧结层。
②前几炉避免大功率送电熔炼,大功率会产生很大的电磁搅拌力,把还没有完全牢固的炉衬烧结层冲刷掉。
③加铁要轻、要匀用力掷铁,碰到炉壁容易把很薄的烧结层损坏,造成消耗脱落,影响炉衬寿命。均匀加铁能平衡炉温防止结壳。
④使用中要勤捞渣,炉渣的熔点高于熔料的熔点,炉渣结壳熔料不能和溶液接触,熔化困难炉衬坩埚底部受高温侵蚀。
⑤熔炼过程中切记避免温高。温度与炉料的消耗成正比,温度越高炉料消耗越快,危险度越高。浇注铁水的出炉温度要控制在1450℃以下,熔炼温度控制在1300℃左右,保温温度控制在液面不结壳为宜。
⑥炉衬日常检查,开炉时检查炉壁有无裂纹、掉块现象,若有及时处理。

中频电炉坩埚是中频炉重要组成部分,要具有耐高温、绝缘、隔热、能量传导作用,要具备抗冲涮,抗压的能力,此外,还必须具有电气特性和不影响磁场的搅拌能力。模具的大小、深度,决定炉壁和炉底厚度。模具过大,炉壁会变薄,其静压强随坩埚容量而增加,坩埚壁承受的冲刷力增加影响炉龄,但可以提高功率因数。模具过小,炉壁变厚,静压强随坩埚容量相应减小,坩埚壁承受的冲刷力减小,有利于延长炉龄,但电阻也随着增加,降低了功率因数,增加了生产成本。因此,选择适宜模具相当重要。

炉衬烘炉与烧结焙烧过程中应该注意那些
中频炉的炉衬烘炉与烧结焙烧过程,主要是将石英→石英→磷石英→方石英转变过程。随升温速度变化,第一阶段500℃以下时,主要是排除水分,包括硼酸变为硼酐放出结晶水,石英处于松散状,水蒸汽易透出,但炉衬四周妨碍蒸汽外逸。因此,前期速度可快点。因为400℃左右为保温排气阶段,应保持1h。进入500~650℃期间,硼酸开始变化,低温石英开始转变,周界出现液相。为防止硼酸蒸发转移,应加快升温速度。850~1250℃,石英开始向鳞石英转变,进入初步烧结,应减慢升温速度。1250℃石英激烈转变为鳞石英,超过1470℃逐渐转变为方石英,膨胀开裂倾向很大,应慢速升温。在1500℃~1550℃,保温2~3h。烘炉期间,应注意以下事项:

①烘炉结束后,SiO2多晶转变十分缓慢,靠铁水为烧结层,中间为过渡层,近感应器为松散层。即使烘炉烧结完成,那也是表层很薄一层。使用前,应严格控制温度变化,防止温度大起大落,产生裂纹,影响坩埚寿命。靠这种结构能防止透烧开裂,保持炉衬整体性和可靠性。

②炉料要低碳少锈,低温缓慢升温,高温满炉烧结。出一炉铁水时,先倒出容量的1/3后重新加满,再倒出容量的1/2重新加满,第3次全部倒完。停炉后用石棉布把炉口封好,减少供水量,延缓冷却速度避免产生裂纹。

③新筑好的炉衬必须连续使用7-8炉以上,以便烧结层的形成。此阶段,由于炉衬中仍有水汽,烧结层没有完全形成。为防止对感应圈绝缘的影响,炉衬强度较差,所以送电不超过额定功率85%,以减少金属液在磁场搅拌时冲刷坩埚。

中频炉优点剖析
生产的中频炉优点如下:
1.加热均匀,温度控制精度高加热均匀,保证加热工件芯表温差小,通过温度控制系统可对温度进行精确控制,保证产品重复精度。

2.能耗低、无污染加热效率高,与其他加热方式相比,有效地降低了能耗,劳动生产率高、无污染、设备符合环保要求。

3.感应炉体的更换简便根据加工工件尺寸的不同,需配置不同规格的感应炉体.各炉体均设计有水电快换接头,使炉体更换简便、快速、方便。

4.感应炉体的更换简便根据加工工件尺寸的不同,需配置不同规格的感应炉体.各炉体均设计有水电快换接头,使炉体更换简便、快速、方便。

5.设备保护齐全整机设有水温、水压、缺相、过压、过流、限压/限流、启动过流、恒流和缓冲启动,使设备启动平稳、保护可靠迅速、运行稳定。

6.加热速度快,氧化脱碳少由于中频炉感应加热的原理为电磁感应,其热量是由于工件自身产生,该加热方式升温速度快,氧化极少,加热效率高,工艺重复性好,金属表面只有很轻微脱色,轻微抛光就可使表面恢复镜面光亮,从而有效获得恒定一致的材料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