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正在调试一台590+直流调速器,外接三相交流380V电源,控制板接交流220V电源,一旁的直流电机六个端子,其中两个电枢端子接590+输出,励磁绕组端子接220V。辅助绕组端子没有接线。可以用接出的控制按钮点动加/减速控制,直流电机加减速度非常平稳。

网友A:
恰巧我这儿也在调试590+,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动调整过程总是不能自动完成,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欧陆这个公司是不是都不存在了?590+是不是已经被国产化了呢?这个型号的直流调速器已经很多年了,如果要有欧陆的话,也该更新换代了。

网友C:
这个我用了多,也不知道现在是那里生产的,现在叫派克,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美国parker公司收购了,产品未改变,软件改名原celite,celite+分别对应590c,590p,现在整合为DSELite。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我了解的欧陆590那还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好像可以卖电路板,自己装配直流调速器,挺有特点的。但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选择欧陆的直流控制器,而是选择了西门子的6RA系列,先入为主,所以,对其他的品牌就没再关注过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现在国内的直流驱动就是西门子和欧陆的份额大,西门子的几代产品22、23、24、28、、70、80,欧陆的512c、514c、590c、590p,欧陆卖板子,这个说不准,因为它也有其它产品线,无纸记录仪,仪表等,欧陆早些年利用其控制板,触发板在大容量的应用上有不少的扩容机,这点跟西门子6ra23的有些像,23最大到600A的吧,再往上就扩容了,西门子的连接器方便,欧陆的直流驱动也很棒的,框图,功能块机构。

网友E:
可以用接出的控制按钮点动加/减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