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维修

楼主(2013-11-09):
有没有天车电路图啊?

网友A:
没有。要学会自己去找图纸。百度一大把。

网友B:
天车不是多么复杂,自己应该能画出来。

网友C:
刚改了一个,四个改六个接触器的,加上了无线遥控。不用电路图也能弄上啊。就是调试时发现很多遥控线接乱了。倒线费事点。

网友D:
总接触器控制保护,其它的是正反转的和行程开关的保护。

网友E:
那个厂家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