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三菱MR-J2S-200B伺服控制器面板无设定按钮,只能通过软件设置参数。没中文软件求大侠指点或发个中文的设置软件,谢谢了!拜求了

网友A:
这个只能通过软件,如果你是QD75M等模块,可以用GX Works2软件,里面有伺服的相关设定,是中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定位模块控制的,我只要外部控制的方式,能正、反转,急停,和电位器调节速度就好。

网友B(2013-12-17):
161E的软件可以完成,不过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