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一台海利普机器,客户是用485通讯的,说是电机不会转了,收到机器后查看机器,没有什么问题,就上电了,一切正常,手头没有PLC,就把给定频率,启动方式都改成了上下键,面板,启动后显示反700.50,就是频率是0.5hz,按照说明书把频率CD000调整为50HZ,确定,显示END,可以还是0.5hz,最后索性恢复出厂,启动,频率调到50HZ,但是显示的频率还是0.5HZ,打电话到厂家,厂家处于保密原则(或者是逃避问题,说自己机器没有这个问题),说没遇到这个情况,我说是不是控制板有问题,厂家说有可能,看来求助厂家是没办法了,最后想了下,这个0.5HZ是不是真的加上了,把模块拆了,测驱动正常12V多,说明这个0.5HZ还是加上去了,可是为什么加不到50HZ呢,CPU为什么得到频率指令而不调整触发相位的相位角呢,一直输出0.5HZ呢?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了一块控制板,等着发过来再试试了,估计是控制板坏了

网友B:
也可能是控制脚VIN的贴片电容漏电了,造成电压下降,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C:
还是有别的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B:
VIN脚,能具体点吗?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具体点吗?我就知道是控制板有问题,具体那里有问题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了一块控制板,结果大小不一样,不过可以试,频率果然上去了,就是不知道那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B:
通过电位器调整VIN电压控制频率高低,VIN脚电容漏电造成电压低,所以频率升不上去。个人意见,不一定正确,请参考

网友D:
你这个是厂家在变频器里有程序设置的。一般是改不了的。肯定是你买了人家设备款子没有付清。厂家在变频器上做了手脚。到了一定时间后就不运行了。你可以找卖设备的厂家让他们提供密码修改一些特殊的 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厂家说了,没有密码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打售后肯定是那么说的。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厂家的技术部就怎么说的。一般不会告诉你的。他们是给配套生产设备厂家定做的。你可以问问卖整套设备的技术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可恶啊,客户用了几年了,欠钱是不太可能了,真是无语啊,掏几百块买了个板子,赚钱也不是这样赚的,给客户设个运行时间,过几年就不能用了,最可恨

网友E(2014-01-27):
有些厂家就那样,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