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互换的问题

楼主(2013-11-09):
FF300R12KT3和FF300R12KT4的区别?二者可以互换吗?

网友A:
是不是封装形式不一样

网友B:
封装是一样的,里面温度的能力好像不一样吧

网友C:
看电气参数!耐压、电流、关断时间、导通时间、死区、温升等!

网友D(2014-02-26):
频率适用范围,通态压降有区别吧。一般低载波都可以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