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变频器可不可以接阻性负载 接加热管 实现恒温加热   。

网友A:
不行。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的波形为脉冲方波,且谐波成分多,电压和频率同时按比例变化,不可分别调整,不符合交流电源的要求。原则上不能做供电电源使用,变频器是只能用来对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调速。

网友B:
用调功器不是更好?

网友C:
可以,三相负载要平衡

网友D:
用调压器控制吧

网友E:
我认为不行

网友F:
此问题经常有问。变频器是改变频率的,而且变频器一般都是针对感性负载,加热管是阻性负载。不合适,而且成本也高。加热器控制应该是很便宜的成本即可实现的。

网友G:
装个温控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可以,只是成本高了。
变频器可以做v/f控制,多数自身带pid控制,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就行。

网友I:
可以吧,有的注塑机改选节能会用到变频器

网友J:
没见过这么高的

网友K:
不可以,也没必要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