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 75KW空压机变频器炸模块

楼主(2013-11-09):
明显看到有一路已经烧掉 板子小面积少坏 请教如何处理维修

网友A:
看样子印刷基板烧得很严重,若是多层板很难修,还是换块板算了吧。

网友B:
施耐德变频器驱动是6层板,维修难度相当大!楼主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C:
烧成这样,还是换板比较好。

网友D:
板不一定坏,就是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板不一定坏,就是糊了
但是还是个隐患

网友F:
板子烧成这样就应该换了,修好了也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