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

楼主(2013-11-09):
变频器输出电压用测电笔测量是忽明忽暗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它是逆变的

网友B:
呵呵;输出侧你那个方法不要去测了,直接查看变频器面板上的输出值更可靠;
要不就用指针式的万用表,或用高级的带滤波功能的数字表;

网友C:
一明一暗的,说明在向空间放电呢。就像无线电发射器,发出高频的谐波信号,电磁场很强。干扰别人(周边设备)。

楼主:
重新修好的电机装上运转一段时间后,在运行中变频器又开始显示oc报警了,查变频器显示屏过流值为120.可是钳形电流表为什么看不见瞬间电流值呢?

网友D:
尽量不要使用验电笔去测试!

楼主:
现在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还会显示oc报警,只是没有那么频繁了!真搞不清楚到底是哪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