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写入

楼主(2013-11-09):
本人为初学者,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三菱Fx2N一20mR工控板,未显示报警,数据线驱动显示安装成功。输入程序前已将编程软件中工程一PLC类型改变成Fx2N(C),同时在在线一传输输入中将com口改为com4,Ch340USB转com驱动安装(从设备管理中查到的)但在写入时报1、连接目标指定的设置有误。2、电缆异常、H/W异常或者噪声等导致与可编程控制器的通信不稳定。3、可编程控制器的数据已破坏。请问我该怎样解决问题才能输入程序?

网友A:
如果你用的型号真的是FX2N-20MR的话,我只能说你用的是山寨品,具体问题直接找山寨的厂家吧;

网友B:
建议买二手plc而不是工控板。

网友C:
如果是为了学习,我建议楼主买个真正的PLC,而不要因为山寨品而浪费学习时间!如果是做工程,你要找一个你有把握能搞得定的产品,降低工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