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1-09):
一台LG变频器IG5的0.75KW 模块是P089A2006 发现这个变频器驱动电路是A315J 也就是一个芯片两路输出一共3个芯片,把模块拆下后,想修复板子,量下3桥和上3桥驱动G E 端无电压(一般变频器有-7V),启动后量波形也没有,变频器显示正常,测315前端有6路锯齿波,以为没上模块的原因,把E和母线负极连起来后,下3桥可以测出正常波形,可上3桥没有,不知怎么回事,以前遇到过1台把模块上好后就正常了,怀疑上3桥控制端E分别与U V W输出相通,想把他连起来,但UVW除了接线端子没接任何东西了,所以就没连,另外没发现这机器电流检测电路,模块输出,直接接端子了。不知是否检测直流的

楼主:
315不带保护功能,其输出脚接150欧电阻到控制端,且每路控制端又接两个三极管,查不到参数。

楼主:
上3桥有3个  33UF的电容 量起来无电
启动后量也无电,有一台好的变频器我拆下来量也无电,真想知道其来龙去脉

楼主:
电流检测是直流的,有一颗0.09欧的电阻取样

楼主:
你们遇到过这种驱动电路吗,记得以前遇到过1台松下的小功率是这样的

网友A:
自举!像这种电路,六路驱动的电压来自于同一个电压源,三个上桥的供电用二极管隔离,且触发的“E”极分别为U、V、W三相输出端,在没有模块的情况下,“E”是悬空的,也就是说此时你所测量的参考点与电压源的参考点没有联系,肯定也就测量不到电压了,当把模块装上,如果变频器不启动,还是测量不到电压的,当启动变频器,因为下半桥导通的关系,三相的输出端就与“N”有了联系,也即与电压源有联系了,此时就能测量到电压了!

楼主:
jamsonwo
说的和我今天搞了1天分析结果1摸一样,6路同用1组电源,下3桥直接用18v电源,上3桥经过限流电阻再经二极管隔离给上3桥的A315供电,但负极悬空,这样脉冲无法输出,想了一晚上,觉得是下桥导通给上桥A315供电,于是把上3桥UE VE WE 与负极连起来后,测试波形正常。好像这种设计没有截止负压,2年前遇到过一个没搞懂,今天终于弄懂了。谢谢楼上jamsonwo
无私奉献精神。但是这是0.75KW LG变频器 模块炸了,P089A2006 查了下要200左右,最便宜一家150,几经周折给客户报价500,客户直接给我毛了说我要抢人,说我比别人报的高多了,共有3台都是炸模块,怀疑跟他厂里电压有关,最低时350V,连跟我还价的机会都没给,说明天来抱走!

网友B:
我上次也遇到楼主类似的问题,看了6楼的解说,似乎好像也明白了点了,我那台的型号也跟楼主的一样哦。不过我那台没坏模块。